[求助] 请教encounter clock tree问题

楼主(2011-07-19):
请教各位大侠:
     在做clock tree的时候 选用的buffer 都是CLKBUF类型。
     综合之后发现一个时钟下居然出现了一个IN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在这个路径上是有一个INV的。但是我理解在
clock browser里面是看不到这个inv的;而且在其他路径上也会有INV,但在clock browser里面就没有显示出来。所以想请教一下是为什么?

另外在clock tree综合时候,一定用set_dont_use 将其它类型的INV或者BUF屏蔽起来吗?
如果不屏蔽的话,clock tree综合会选用buffer list以外的cell吗?

网友:
1) set_case_analysis,以及ctstch里面的特别设定,比如clock root的位置,ignore pin等,都可能导致clock browser看不到那个inv

2) 不必

网友:
做时钟树的时候,有三种做法,可以纯CLKBUF树,可以纯CLKINV树,也可以混合使用。
但是在时钟树上面出现的inv都应该是成对出现的。其效果和buffer差不多,但是在负载和延时等平衡上面会有差别。
一般工艺厂会提供专门的做时钟树的BUF或者INV。这类器件的驱动和slope都会好一点。所以推荐使用这类器件来设计时钟树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这下明白了!

网友:
唉...  encounter 10.11 用CKND做clock tree 有bug...
很悲催...

网友:
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