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如何看下降沿 skew

楼主(2011-07-19):
如题 请教各位大大!
用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 看到的都是rise skew ,那如何看fall edge 的skew呢?

发到资料区去了 现在转回来

网友:
难度没有 -fall 选项吗?

网友:
有下降沿触发的寄存器吗? 如果没有, CTS后看下降沿skew的主要目的是? 弱问, 求科普。

网友:
当然有啦!
就算没有,也可以在clock path里面加个in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3楼的意思是问楼主的设计里有没有下降沿触发的dff,如果没有的话(假设全是上升沿触发的话)那么还有必要关心下降沿的skew么?
而不是问在设计中会不会存在下降沿触发的情况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也是猜。。。

网友:
嗯,俺就是这个意思, 呵呵。

楼主:
感谢版主回复!
这个设计里面大部分DFF是rise edge 触发的,只有一个DFF是下降沿的。
今天也和同事讨论了一下,他说这个下降沿的dff 和上升沿的不用平衡也是可以接受的。设计里面保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