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 FPGA 中GTX或GTP可否级联?

楼主(2011-07-19):
我想基于FPGA做个集线器,光纤通道集线器;想将高速信号从GTX串行口输入 转换成并行数据,再经并行输入另一个GTX,在从该GTX串行口输出,如此循环。我可否这样连接。就是说可否这样使用FPGA的高速口,数据转换产生的延迟 是否很大?

网友:
这样是可以的,多个FPGA之间的级联。
不过不晓得有什么意义。这个和直接用光纤连接有啥区别?距离更远么。

网友:
光纤通道集线器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就是一个数据的转发吧,也就就是在内部做选择。注意什么时候转,也就是内部什么时候切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