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一个带隙基准源的问题

楼主(2011-07-19):
本人最近刚刚接触模拟电路,有一个比较菜的问题咨询大家
带隙基准源的输出Vref=α*Vbe+β*Vt*ln(n),令α=1,β*ln(n)=17.2,此时温度系数=0,Vref=1.25V
如果忽略温度系数的影响,令β*ln(n)为一定值,则Vref可自定义产生1.8V,2.5V等标准电压。
请问大家,是否可利用这个基准电压作为电源来驱动芯片内部电路工作呢?
本人最近在研究LDO,忽然想到了利用这个“愚蠢”的办法来产生电源,翻翻网上资料貌似没人这么干的,可是自己也搞不懂到底哪里不可行?请求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bandgap output current is limited!

网友:
BTW,
Vref=Vbe+β△Vbe  when T=0K,△Vbe=0V and Vbe≈1.25V,so Vref will always ≈1.25V
that's why it called bandgap

网友:
回复 楼主:

    带隙基准有1.25V、2.5V(两个三极管串联的那种,减小运放失调的影响),是由硅的带隙电压决定的,如果做成了1.8V肯定跟温度变化较大的。带隙基准只是产生与温度无关的电压基准,不能提供大电流,也就是说它没有足够的驱动力来驱动芯片工作。如果真的需要一个与温度无关的电压源驱动芯片工作,可以利用该带隙基准电压产生一个驱动力大的驱动电路。

楼主:
多谢几位兄弟的分析呀总结下来有两个原因:1是考虑温漂,2是考虑驱动电流。

网友:
如果不考虑温度,确实可以这样做。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表达式都正确:
1.  1.25的是经典的结构, 么有任何问题
2.  如果表达式是 1.25X, 也是对的(0<x<power-Vdsat) 都没有问题
只是第二种结构电路结构不同而已

网友:
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
1.基于Vbe+K*VT*lnN的一阶温度无关基准源传统带隙基准的1.2V输出有点令大家中毒太深。
2.基于电流模的基准其输出电压具有较好的调节性,reference:Banda的经典JSSC paper。

网友(2016-08-31):
不考虑温度,还叫什么带隙基准,完全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