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如何访问VPI 函数中的user_data数据

楼主(2011-07-20):
typedef struct t_vpi_systf_data
{
int type;
int sysfunctype;
SizedSigned]Func
char *tfname;
int (*calltf)();
int (*compiletf)();
int (*sizetf)();
char *user_data;   -----------------------------------就这个可选的数据,verilog如何访问?
} s_vpi_systf_data, *p_vpi_systf_data;

上面是用户VPI的基本结构体,在C中很容易访问*user_data,弱弱问一下在Verilog中能否访问,如何访问?

求大神,谢谢!!!

网友:
这个是自己定义的私有数据;相当于CLASS中的PRIVATE下的变量;
个人认为这个变量就是一个PVOID,可以用于上下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