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给FPGA的某个io输入高阻态,FPGA检测到的是什么?

楼主(2011-07-20):
如题:FPGA检测到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高阻这个概念一般用于输出,输入一般讲悬空,根据你所选的芯片不同,电平标准是不一样的,不过一般在CMOS和TTL被认为高电平。

楼主:
是这样的 lvds串转并芯片的输出接到FPGA的输入 芯片资料里说如果lvds串转并芯片的pll没锁住,将解不出数据,数据和时钟的输出都会是高阻态。。。我想我需要做个实验 看看这个时候FPGA检测到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另外芯片的I/O电平标准是LVCMOS。

网友:
要看你FPGA IO默认是上拉还是下拉了

楼主:
我抓信号看了 确实是高电平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FPGA芯片,端口配置成什么电平标准的呢?

楼主:
CycloneIII 端口是默认的LVTTL

网友:
应该是取决于外围的驱动,
添加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在I2C这样的双向口中,一般添加上拉电阻,
检测到的就是高电平,
常规直接测端口,正常情况会测到比高电平略低得高电位吧

网友:
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因为一般的fpga默认都是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