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又一次出现:上海华虹库 可恶的pad 三版图放一片子

楼主(2011-07-20):
上海华虹库 可恶的pad  我要将三块版图放在一个片子上  谁有经验的  给点意见  关键是那个华虹pad特别大 而我的版图特别小 搞得中间空荡荡的  共用的输入引脚能不能连一起啊  我觉得应该可以哦  对吧?那pad真不知道怎么连  心虚  求大神给力支招  第一次画的版图要流片啊

楼主:
顶顶自己  来个高手吧

网友:
三块版图之间要用划片道隔开,用于原片的分离,共用的输入引脚能不能连一起的,若功能一样,你可用一个
PAD啊

网友:
最好给个图吧,不知道讲啥

楼主(2011-08-24):
回复 网友A:

  版图是要按照封装形式来的 是吧   那如果我有40个引脚 封装形式是选44个引脚的LQFP 那另外四个怎么搞呢 也要加pad是吧  随便加什么吗 还有 我的版图比较小 金属密度可能满足不了  是不是要手动填充filler啊?谢谢大神指点下

网友:
不知所云,没有人见过你的设计,示意图也没有,怎么有人帮得了你。

网友:
金属密度可以用 calibre runset来加 , 一般runset里面有dummy metal/AA/PO 添加的规则文件,

封装pad比layout pin多的事情很多,叫NC 就行,就是no connected , 即floa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头没有calibre  手工加可以吧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还有那个nc就是不接  是吧

网友:
可以的,自己加 ,比如 加 一些小方块,只要距离signal route远些 ,

看看别人的density pattern,

NC  就是 not connected,  就是no use pad的意思,

网友:
不知道神马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