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niezhou ,陈版主,帮一下忙:用soc encounter做P&R时,加Filler时的疑问

楼主(2011-07-20):
用soc encounter做P&R时,加Filler时的疑问:

Run drc时出现的问题:

我是按照以下步骤加Filler

加了:FILLTIEMFILL32EMFILL16EMFILL8EMFILL4EMFILL2EMFILL1EM

但是,由于有些位置没有加到FILLTIEM 这种衬底接触孔的Filler,就会出现以下错误。

是不是需要在哪里设置一下,才可以避免这种drc错误?

Drc错误:

Rule File Pathname: /product/RFID/run/drc/_SmicDR11T_cal018_epm_sali_p2mt4_18155.drc_

Convention_Lat_3a1: Maximum space 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 up AA region in 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标尺区域没有加到FILLTIEM 这种衬底接触孔的Filler,会出现drc错误:

网友:
在place之前先加FILLTIEM cell,按照latch up rule 加。
这样可以避免后面的drc error的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在place之前先加FILLTIEM cell,按照latch up rule 加。”

在place之前先加FILLTIEM cell,是哪一步之前啊?是Place——>Standard Cells and Blockages 之前吗?

按照latch up rule 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是第一次学做,完全不懂啊!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nniezhou,陈版主,帮一下忙:还是没搞懂,用soc encounter做P&R时,加Filler时的疑问,问题如上

网友:
你不要把TIEM单元和普通的FILL单元等同看
它是专门的WELL TAP单元
你按照专门的add WELL TAP来加
具体的规则自己看你的drc rule或者FILLTIEM的lib介绍

网友:
工艺上有规定,每隔多远就要有一个FillTie,那么你按照这个规定来添加FillTie就行了,我知道icc有特定的加filltie的命令,那么encounter里面肯定也有,这个命令是不同于filler的。需要在place之前使用,以便在place之前就布局好filltie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和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用加filler cell的方法先加welltap,然后place std cell
在encounter里面有 加FILLTIEM 之后就是fix的,后面的自动优化不能移动位置的。这个比astro好些。
latch up rule 就是要多远加一个,比如smic0.18 30um远加一个。
加好之后在place std cell ,后面再加filler cell 就肯定不会有drc error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2-05-26):
回复 10# rfid_sh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使用Astro做的。请赐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参看第一页中“conniezhou”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