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几个问题

楼主(2011-07-20):
1. 怎么指定port的位置? 数模混合芯片,顶层加PAD和ASSEMBLE, 数字逻辑通过ENCOUNTER来实现,ENCOUNTER中的元件摆放是根据PAD位置的。而我在数字逻辑中不加PAD,我能不能指定port的位置给encounter?怎么实现,虚拟PAD能实现我的想法吗?
2. 现在有个IP,只有LEF file, 没有LIB,请问encounter中怎么让他当黑盒子处理

网友:
1)自己写个iofile,port位置随便你定。
      窍门:先让encounter随便放,写出个iofile,根据格式再自己写一个
2)读入lef就可以,你不想让它当blackbox都不行

楼主:
我有看了看命令,pin Editor可以实现我第一条问题,貌似sub block处理都要这么做。
第二条还是疑问,我在网标中实例化了某个IP,encounter 读入IP lef file & top design netlist, but 在encounter的view中没有看到这个IP。 怎么回事。

网友:
查log file,看是否正确读入lef
确认使用正确的encounter view,并不是所有的view都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