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计算一个模拟电路

楼主(2011-07-20):
被问到这样一个电路, 如下图, C1上的初始电压为5V, 各元器件为理想元器件, 求稳态后C1, C2上的电压值.

网友:
2.5V or 5*C1/(C1+C2) for general

网友:
2.5V 利用电荷量守恒就可以计算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5*C1/C1+C2=2.5,电感之类的都不用管,干扰思路的。

网友:
2.5V

网友:
果断电荷守恒

网友:
2.5V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