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读取内存的地址总是4的整数倍吗?

楼主(2011-07-20):
如题:
      CPU为获取内存数据的地址总是4的整数倍吗?如果是的话,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获取地址不是4的整数倍的数据呢?而且如果地址一直是4的整数倍的话,地址的最后两位岂不是一直处于2'b00的状态?这样做的意义在哪呢?

楼主:
好心人们来回答啊

网友:
这个是由总线宽度来决定的
比如说32bit bus,一次就取4个byte,地址就是0x04,0x08,0x0c,0x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感谢您的回答,还有些疑问:由总线宽度决定?32bits的总线的addr就会是4的整数倍的话,那么每一个8bits的地址都会有其地址?32bits的最后两位地址线被忽略了吗?
  在32bits总线SOC中既然最后两位的地址线没有用处的话,为何还要保留呢?

网友(2011-09-08):
You can check the assembly codes of different CPU. The real address of external memory is so different from the internal address in CPU. So the data bus may be 32 or 64 bits, but you can still use the part of it just as using the 8bits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