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读取内存的地址总是4的整数倍吗?

楼主(2011-07-20):
如题:
      CPU为获取内存数据的地址总是4的整数倍吗?如果是的话,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获取地址不是4的整数倍的数据呢?而且如果地址一直是4的整数倍的话,地址的最后两位岂不是一直处于2'b00的状态?这样做的意义在哪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上去

网友:
LZ看看DDR的DATASHEET
有个BL的概念
BL=4或者8,指的是每次都能获得4或8倍于BUS的数据

仅仅给首地址给DDR就可以了,DDR内部会自己计算接下去的地址的

当BL=4的时候,地址的地2bit是无效的,BL=8类推

网友:
ARM  是这样的    你要想获得连续地址 你把低两位去掉    其它位组成的地址是连续的了

网友:
前几天一个新员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我的猜测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是32位的数据总线。我们从8位机发展过来,所以地址是4的倍数。

只是最低的2位是在哪里舍弃,这个就要看CPU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在研究总线,有点迷糊。8bits以后推出的CPU应该考虑到这方面啊,低两位的地址就这么浪费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低两位的地址在ARM中岂不是一直没有用到?

楼主:
看者留言啊!谈谈自己的看法嘛,要是32bits总线的话,地址的后两位岂不一直被浪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读的数据全是32位的可以这样认为············
    可以看看文档,数据32位的  对应是4B  按4个字跳变,如果你写入数据不是32位的数据,好像跳变就不是4了吧(如16位的数,那跳变值应该变为2了吧)    具体你可以仿真下,自己看看, 我通常都用32位的  就认为低两位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我个人理解是不是应该是以2为基数的,然后往上走

网友:
32位CPU在读数据时一般都是32位读一次的,如果软件中定义一个8位的数据类型,CPU也是按32位到MEMORY中读数据的,读到数据后,CPU会根据偏移量取到需要的值。但是在写数据的时候,比如用户定义一个8位变量放在SRAM中,CPU需要写数据时就会按字节的方式,此时会用到数据线的最后2位。

网友(2014-01-09):
    这个是正解。
    如果你一直是32bit的操作,那低2位是没有用到。
    但是如果你不是32bit的操作,那低2位就用来选择你要用到的是32bit中的哪几个byte。

网友:
32位机器就是这样的,它的一次处理的数据就是32位,4个字节,而计算机是按字节来存储的,1个字节一个地址,所以32位机器一次读写,就要从某个整数地址开始,顺序操作4个存储地址

网友:
it is seemed not 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