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金属覆盖率

楼主(2011-07-2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layout中对金属覆盖率有要求?覆盖率的高低对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
你说的是金属密度吧,金属密度一般foundry 都会给出一个范围值得,主要是出于对化学机械研磨(CMP )的影响考虑

网友:
还有就是密度太高的话,可能会造成过刻蚀,不该刻蚀的被刻蚀掉了,太低又可能造成刻蚀不够,有的没有刻蚀掉

网友:
CMP研磨工艺,metal密度不够会造成金属碟化和金属层侵蚀效应,影响研磨效果而造成metal厚度不均匀,影响可靠性。

网友:
It's main effect the transparent of the light which will effect the etch rate during processing

网友:
那金属覆盖率的问题一般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加宽金属应该能改善一些吧。

网友:
原来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
现在都有专门的脚本用以填充Dummy Metal以及OD、POLY
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填充,在关心的地方可以填上阻挡层避免Dummy层的覆盖

网友:
加dummy metal, 一般有runset来run的,

网友:
应力的要求

网友:
那如果覆盖率达到70% 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2011-08-20):
指教了,补充了知识呢

网友:
能加就尽量加一些吧,  比如用calibre的runset,

这个在65下 DFM 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网友(2011-12-07):
工艺厂在制造芯片的时候,腐蚀液在刻蚀金属的时候,如果金属密度不够,有可能会把其刻蚀断,所以需要一定的金属密度

网友:
最好在工艺推荐的范围内。否则影响良率。

网友:
一般还是要加的。否则影响良率~
拿Calibre的脚本跑一下还是很快的

网友(2018-09-12):
原来是这样。666

网友:
谢谢楼上解释

网友(2019-02-18):
其实这个也是困扰了我好久的一个问题,工艺越先进,他的rule也就越严格,对于density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但是往往我们在处理density的问题的时候是通过牺牲面积或者其他的东西去处理的。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同一个东西,28nm要达到某个性能画出来的版图比40nm的还要大。头疼。。。

网友:
foundry有些会提供drc文件 自动生成 用blk覆盖管子 然后再空白处自动生成gds 然后导入 merge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stress的问题 他说的是den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