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线上加小电阻的作用是啥呢?

楼主(2011-07-20):
大家好,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模块电路图,电源线进来的地方串上了500欧姆左右的电阻,这是有啥讲究的吗?盼解惑。。。

网友:
可当滤波器使用

网友:
滤波?走多大电流的电源线?

网友:
如果是隔交的话阻值是不是太小了点啊,等待高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ESD保护的,有限流作用。500欧姆左右的poly电阻?

楼主:
这个模块是个低功耗的参考源,电源电流大概1uA多一点这个样子,电阻类型,我忘了看了,明天确定了再给出来。

网友:
限流作用的,防止电源反接的;敢问是理电保护芯片吗?

网友:
滤波作用,提高高频PSRR

网友:
应该是esd protection吧. 也称狗骨头,用于保证ESD是最低阻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似乎不像,那个电源域下面还挂了好多模块,为什么就那一个模块的电源线上有串电阻,如果是锂电保护的话,是不是应该在总电源线上串呢。。。

网友:
是否属于NMOS open Drain结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属于ESD保护NMOS不被击穿,给NMOS提供一个相对高阻点。
如果是整体电源上存在一个Poly电阻,同时存在一些面积较大的NMOS Cap那就是属于滤波了!
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对于PSRR没实际意义!这个不是重点.
另外,该电阻要是存在于PAD周围,考虑是ESD整流电阻。

网友(2016-11-03):
滤波作用,提高PSRR,因为是1uA电流,

网友:
应该是ESD吧,如果是滤波这个压差太小了

网友:
EMI群脉冲的时候保护模块电路把

网友(2017-06-22):
回复 楼主:

may be ir drop

网友:
ESD保护,你看design rule里,很多关于ESD的部分都会建议加这个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