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pectreverilog混合信号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7-20):
为什么在modelsim中验证功能正常的数字滤波器在spectreverilog中功能就不对了呢(同样的verilog代码复制粘贴过去)??大家有谁遇到过此类的问题,帮忙想想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可能是仿真器设置的问题还是代码的问题,先谢了~

网友(2012-05-1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兄弟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啊,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不会有问题

网友:
matlab自动生成的代码,比如parameter类型的数据,在cadence中仿真时,就报有语法错误,这种类型的数是不是硬件无法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