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report_constrain生成的报告中cost 和 weighted cost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20):
ICC中report_constrain生成的报告中cost 和 weighted cost分别是什么意思?望前辈不吝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
就是优化的时候的权重,权重越大那么他的优化程度就越高。一般默认为1,貌似是这个意思

网友:
和critical range有点关系

weight越大,cost越大,说明越严重, timing结果越差

网友(2013-01-17):
weight 是权重系数,代表综合器对你的设计的优化程度,而优化程度不同所需的代价也不同,也就是代价函数cost function,代价cost 是根据weight(权重系数)和 path group数目以及路径的violation有关,是有计算公式的在DC UG里可以看到。
因为权重系数等选定好之后就是常量,cost越大说明路径的违反情况越严重,反之也就是这样的电路要花费的代价越大。
目前对path group 还不清晰 在研究研究,还请高手说说

网友: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楼上

网友:
cost = weight * slack , cost 越大,优化权重越高

网友(2013-12-13):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还请解释一下path_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