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复位扇出很大时,有类似时钟树综合的过程应用在复位端吗?

楼主(2011-07-20):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直接将复位信号当作时钟来处理

网友:
把root和leaf都找到,按照ctstch文件的格式,写一个类似的tree出来。
设置好各种fanout,transition,level之类的
注意要把LeafPin加上...

网友:
encounter 直接用buffer tree综合命令
bufferTreeSynthesis -nets enable0 -fixedBuf -powerDomainBufList {{A) BUFFD2BWP
BUFFD4BWP BUFFD8BWP} {TDSPCore PTBUFFD2BW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