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语法问题求助

楼主(2011-07-20):
这是个crc检验程序,  那里面寄存器的负号是什么意思?求解!!!!还有那个-1:0怎么理解?谢谢各位大侠了!!如果有人见过这个程序的话(是赛林思官网上的),麻烦说下calc和d_valid这两个变量的作用,他们的四种组合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是不是产生这个code时候参数配置的不对啊,按道理不应该出现负值在这里的~

网友:
楼主能给一下crc_reg和crc这两个reg定义的代码吗?

网友:
从来没见过可以这样的啊。 搞错了吧

网友:
代码是配置参数后自动生成的吗?
是不是你配错参数了?

网友:
新鲜。。。编译没错吗?

网友:
是啊,编译没有错误吗?

网友:
应该是生成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