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控制的张弛振荡器(Relaxation OSC)频率不准确的问题?(电容充放电那种)

楼主(2011-07-20):
用电流源对电容充放电然后经过比较器构成振荡器,想产生3.5MHz的频率,然后把电流值和电容值都确定下来。理论上电容上的电压在达到比较器输入端的比较电压时就应该发生翻转,但实际仿真出来的波形里电容的电压有过冲(如图中的三角波),产生的频率只有2.5MHz左右,是比较器的延时造成的吗?比较器是不是用最简单的两级非补偿结构就可以啊?还是用其他结构?

第一次做非线性电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清楚如何确定这两个比较器的各项设计指标
哪位大侠能否提供以下这方面的资料啊,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较器也有精度的啊,你所需的时钟频率这么高,用这种OSC当然误差比较大。我用这个OSC产生60KHZ的时钟都需要加修调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请问假如我想得到的频率是f,输入的比较电压分别是ViH和ViL,那么此处比较器的增益和带宽应该如何确定呢?有相关的资料分享一下吗?衷心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频率误差问题如下:
1.电流镜开关的电荷耦合
2. 电流镜开/关的电荷建立
3. 比较器的速度(越快越好)

建议:
1.电流镜模块采用减小电荷注入结构.
2.设计时候,电流镜电流不能太小(抗噪声)
3.比较器越快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您!

楼主(2011-08-26):
继续求教啊~~
第一次做非线性电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清楚如何确定这两个比较器的各项设计指标
哪位大侠能否提供以下这方面的资料啊,不胜感激!

网友:
"电流镜模块采用减小电荷注入结构"这个是什么结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指那个控制充放电的开关,charge injection会影响电容上的电压

网友D:
那个电容的variation影响也很大,怎么减小它的影响呢

楼主:
    恩,这个问题很头疼,这种结构里频率和电容的绝对量有关,频率越大误差就会越大,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那。求高手指教!

网友(2011-11-09):
顶,正要做张弛振荡器呢

网友(2012-03-16):
顶贴啊,我做这个弛张振荡器都没有振荡起来,求指教啊,希望大侠提供相关资料啊,拜谢

网友:
对电容的充放电可以看做是一个电荷泵吧,电荷泵的话开关有三个位置可选:栅,漏,源。通常要使电荷注入最小,开关都是坐在源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参考pll里面的charge pump结构

网友:
定了I/C, the slope is known, from the overshoot & undershoot, you can easily get the
total propagation delay. You can reduce the deltaV to offset the impact of comp propagation
delay. Also you can trim I/C. But this architecture, fundamentally, has a lot variations.
Trimming is a must.

网友:
看来要做校准

网友:
实际电路中比较器的offset对频率的影响也必须考虑

网友(2013-07-28):
回复 网友E:

能给些paper参考一下嘛

网友:
comparator dc gain need enhanced

网友:
"电流镜模块采用减小电荷注入结构"这个会不会受到OSC的反馈回来的噪声影响?

网友(2016-10-08):
2MHZ 振荡器 要求正负15%精度,是得数字修调了吗

网友(2020-06-24):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容的variation影响也很大,怎么减小它的影响呢

多加点电容,trimming不香吗

网友:
比较器的速度/电流镜的开关电荷注入/电容的变化  一般这种驰张做过100K左右差不多了  还得TRIM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