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Xilinx ISE10.实现Leon3的问题

楼主(2011-07-20):
我使用Xilinx10.对Leon3的soc系统进行综合实现,到了实现那里,翻译、映射都通过了,就是到了布局布线时产生了错误,错误提示为:
Constraints file: leon3mp.pcf.
ERROR par:332 - The evaluation period for this evaluation software has expired. As stated in the guidelines of the
   Evaluation Agreement, which was shipped to you along with the Evaluation CDs, this software will no longer operate.
   We are eager to assist you as you conclude your evaluation of the Xilinx solution. Your local Field Applications
   Engineer or salesperson is available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or to assist you in the purchase of an annual software
   license. You may also contact Xilinx directly at eval@xilinx.com
   Thank you for evaluating the Xilinx solution. We appreciate your interest in Xilinx and we look forward to earning
   your confidence and your business.
Process " Place & Route" failed
我想应该不是我的版本不合格吧,不然前几个阶段就应该不能进行了。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合格,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请求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2011-12-19):
求助 LEON3软件开发环境

网友(2012-02-09):
你用的应该是evaluation 版本的吧

网友(2012-08-24):
ERROR par:332 - The evaluation period for this evaluation software has expired.
软件到期了

网友(2012-10-20):
do you have leon 3 sources?

网友(2013-12-18):
楼主在吗?请问下我在第一步中遇到library grlib cannot found 的问题,能否指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