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负载调整率问题

楼主(2011-07-20):
pad到pin之间的电阻,约为50m欧姆(也有可能偏离这个值),这电阻在300mA负载条件下,有没有可能引起负载调整率问题?

网友:
仿一下。一般认为100mOhm

网友:
肯定会有,如果你多做个PAD,多打一根线的话是可以去除它的影响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po要求负载调整率在0.7%左右,但现在流片回来超过了1%,而且后仿和psrr测试都正常,psrr低频为56db,这个值基本可以确定环路增益没问题了,现在怀疑是pad到pin之间的电阻引起,请问各位高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1mm的线径为1mil(25um)的金线电阻大约为30m欧姆;你可以结合你的封装算一下。

网友:
50mOhm肯定不止的,一般要100m,所以问题可能实在电阻上!
100m×300m=30mV,这个是起码的压降

楼主:
谢谢关注,忘了说,我们芯片已经用了两个pad链接到pin,所以总的电阻大概就50m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