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MR两个仿真电路如何比较?

楼主(2011-07-20):
图1

图1

图2

图2

我一直以为ICMR就是用第一个图来仿真,不过这样输出电压范围就会影响输入共模范围,比如说输入差分级在ICMR<0V时还能饱和,不过第二级输出的电压范围>0V,一接成源跟随器输出级的管子就进入线性区了。输入输出就不完全跟随了。
那这样ICMR还能说是包括了0V吗??

用第二个图仿真的话,Vcom给个合适的电压偏置,VO不超过输出访问,R1=R3 R4=R2.
1.测试Vo波形呈线性变化时对应Vi的范围;
2.测试线性变化时的斜率,斜率的倒数即为CMRR;
3.CMRR向上下降6dB和向下下降6dB时对应的Vi变化范围即为共模电压输入范围。
运放的ICMR 为:[R2/(R1+R2)]*(Vi-Vcom)

那按照这样仿真的话,第二个图仿真出来的ICMR会比第一个图的大哦~
因为输出电压范围没有影响输入范围。

那到底该按照哪个图来定义ICMR??

网友:
原理一样,第一图要注意输入输出范围

网友(2012-04-18):
回复 楼主:

    您好, 第一个图求解ICMR可以理解   但是第二个图求解ICMR的话,我就理解不了,你能否详细说下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