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关于3.3v LVTTL电平和3.3v LVCMOS电平 的疑问

楼主(2011-07-21):
FPGA和某芯片接口,芯片的datasheet上写IO电平是3.3v LVCMOS电平,但是当时做的人没有注意到这点,FPGA与该芯片的接口没有约束成3.3v LVCMOS,所以FPGA相应的IO电平为3.3v LVTTL。。。

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这2中电平标准应该可以互相驱动。。。但是我实际测试发现将FPGA相应的IO约束为3.3v LVCMOS后数据出错的概率大大的减小了。。。

高手们在哪里。。。讨论讨论啊。。。

网友:
level shift
logic 1 and logic 0

网友:
是否跟连接FPGA的器件接口有关呢?

网友:
LVCMOS输出的高电平比LVTTL高,低电平比LVTTL低,用LVTTL去驱动LVCMOS,电平可能比较临界

楼主:
非常感谢!

3.3V LVTTL:
Vcc:3.3V;VOH>=2.4V;VOL<=0.4V;VIH>=2V;VIL<=0.8V。

3.3V LVCMOS:
Vcc:3.3V;VOH>=3.2V;VOL<=0.1V;VIH>=2.0V;VIL<=0.7V。

也就是说CMOS可以驱动TTL,但是TTL不能驱动COMS,至少是不能稳定驱动。

我们实际测试也是这样的!

网友:
最好加上驱动器,实际情况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