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VM验证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7-21):
用OVM 构造一个以太网packet 的class,

包长度在【64:1518】随机变化,

再约束包的数据内容为增量,

    rand bit [7:0] data[];

    constraint payload_size_c { data.size inside { [64 : 1518]};}

    constraint length_c {  length == data.size; }

       constraint data_c {  foreach ( data [ i ] ) data[i] == i ; }

现在的问题是:

仿真时,如果data 动态数组的长度上限为260左右时,仿真结果正确,

超过260. 则经常出现所有的rand 类型的变量都为0 ,

感觉是对包的长度的约束和内容的约束有冲突,

不能同时设置,

请问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同学吗?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这句上:
  constraint data_c {  foreach ( data [ i ] ) data[i] == i ; }
改成:
  constraint data_c {  foreach ( data [ i ] ) data[i] == i %256 ; }
就可以了吧。

应为 “==" 约束是双向的,如果i 大于256的话,就会超出bit [7:0] 所能表达的范围,造成
data_c 无解,就会产生错误。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测试一下。。。

楼主:
    测试了,

还是有问题,

估计不是因为这个的缘故,

rand bit [7:0] data [];

bit[7:0] 是数组的 packed 的部分,

而 constraint data_c {  foreach ( data [ i ] ) data == i   ; } 约束的是 data 数组的 unpacked 的部分 data [];

将其改为 rand byte data [] ;

也还是一样,

可能是多重约束的运行时间的冲突,

因为不是所有包的都有问题,

超过260以后 2个正确包中间会夹杂几个包长和内容都为0的包

网友:
呵呵,你改成rand bit [15:0] data [] ;试试。
我用vcs验证过的,或许是你的仿真软件的问题,或许是ovm本身的问题,或许是我错了,呵呵。。。

楼主:
呵呵,你改成rand bit [15:0] data [] ;试试。
我用vcs验证过的,或许是你的仿真软件的问题,或许是ovm本身 ...
引用 网友A:

    谢谢,

改成rand bit [15:0] data [] 确实没有rand 变量初始化为0的问题了,

不过 这会不会影响 do_pack 呢?

修改原来的约束constraint data_c {  foreach ( data [ i ] ) data == (i % 256)  ; }  为什么没有效果呢?

楼主:
我考虑了一下:

有可能是 constraint data_c {  foreach ( data [ i ] ) data[i] == (i % 256)  ; }

默认I为 byte 类型,

当动态数组的上限超过256后,

导致I值为非法,

所以数组值初始化为0

欢迎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班能用qq吗?站内告诉我qq号,我加你:)

楼主:
回复  macrohard

    上班能用qq吗?站内告诉我qq号,我加你:)
引用 网友A:

    公司把QQ和很多端口都封了,

估计只能帖子里讨论或者站短了。。。

楼主:
我在查 foreach 的语法,  看其自动变量 i 的默认取值是不是这个问题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e type of each loop
variable is implicitly declared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type of array index.

那请问是否可以在约束时将 loop variable 强制转换类型?

    constraint data_c {  foreach ( data [ i ] )  data == int' (i)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i本身就是int型,就不用强制转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