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如何正确导出gds文件

楼主(2011-07-21):
各位好,问一个问题哈,我要把ICC布局布线后的gds设计导到virtuoso中进行修改,请问怎么设置ICC的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下面是我的report_write_stream_options的信息。
icc_shell> report_write_stream_options
Report stream out options
***********************************
Layer mapping file name                  : (null)
Rename cell file name                    : (null)
Child cell depth                         : 0
Skip reference lib cells                 : false
Text height width ratio                  : 1.000000
Text width                               : 0.000000
Flatten contact                          : false
Flatten contact array                    : false
Contact prefix                           : $$
Output notch                             : false
Output gap                               : false
Output fill                              : false
Output outdated fill                     : false
Output instance name as property         : false
Output geometry property                 : false
Strip backslash from instance net names  : false
Long name length                         : -1
Keep data type                           : false
By layer number                          :
Output compressed OASIS                  : false
Output compressed GDSII                  : false
Output pin as text                       : false
Output pin as geometry                   : false
Pin name magnitude                       : 1.000000
Net name magnitude                       : 1.000000
Rotate pin text by access direction      : false
Output net as text                       : false
Output net as property                   : false
Output net as plex                       : false
Output odd pin                           : false
Design intent struct name                : (null)
Critical name list                       : (null)
Design intent layer mapping              : (null)
With original data                       : true
Output design intent data                : false
***********************************
谢谢~~~~~

网友(2013-04-18):
学习中,求解释~~~

网友(2014-09-22):
沒給 layer mapping file, ICC layer number 不一定與 Layout tf 的 layer number 對應.
若 foundry 沒附. 自己寫.

网友A:
icc 写出来的gds layer 不全 建议写个hier的gds 然后再merge

网友:
layer, layer number, layer mapping

网友(2022-01-28):
引用 网友A:
icc 写出来的gds layer 不全 建议写个hier的gds 然后再merge

ICC怎么导出hier的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