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瞬态仿真的初始状态设置

楼主(2011-07-21):
瞬态仿真50ms,但是还没有出想要的波形!因为电路比较大的缘故,跑一次时间比较长~~所以想请问下有没有办法加一个初始文件,里面记录了50ms时刻各节点的值,以便后面继续算!
在Spectre里是可以这样做的,不知道Hspice里如何实现!
如有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仿真时间还是一样长,不仿过50MS,怎么能知道50MS是什么样的
试试减小步长,加些选项,option fast accurate 什么的控制
或是换HSIM 要快一些。

网友(2015-08-22):
.tran 10n 50m uic
.save type=nodeset file=file.ic level=all time=50m
.load file=file.ic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具体请参照hspice文档的.save和.load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an 10n 50m uic
.save type=nodeset file=file.ic level=all time=50m
.load file=file.ic
大侠,uic、type、 nodeset、all、 file都是关键字吗?要改变的是nodeset和file.ic名字吗?file.ic是自己编写or生成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