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如何设置布线层数

楼主(2011-07-21):
各位大虾们,在encounter中如何设置布线层数,就是我们要求它最多有几层布线?还有我们布线完成后,如何查看实际有几层布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MaxRouteLayer  n
或者在setNanoRouteMode中指定
其实绕线过程中的log你就可以看到
summaryReport可以给你所有的详细的信息,不只是你说的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