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PSS+PAC对SC-CMFB amp 的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7-21):
各位大侠
小弟做了一个SC-CMFB 的放大器,使用pss +pac 分析他的增益。带宽等

前仿真可以得到结果
但是在做后仿真的时候 pss 就会报错,说是不能收敛(意思就是没稳定呗)
但是我做了后仿真的瞬时仿真,是可以稳定的
如何解决???

大侠们用什么方法对sc cmfb的 放大器进行后仿真????

网友(2015-09-22):
回复 楼主:

哥们,你能具体说说这个SC-CMFB用PSS+PAC的仿真方法和参数设置么?因为我按这个的时候pAc提示没有AC源,但是在PSS里面自动添加的是CMFB中开关的控制频率啊?不知道你是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2016-03-22):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添加analogLib中的Port (source);或者你加的AC source可能没有在PAC Amplitude选项中填数值,添上就好了。

网友(2019-02-23):
请问等效输入噪声怎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