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model 各种工艺简写怎么理解?

楼主(2011-07-21):
比如,拿到smic工艺库,里面就有spice model的描写文件。
里面有各种简写,比如
“。。
XTI = 3 TCV = -9.3E-4 TRS = 1.62E-3
。。。

我就想请问,这些简写去哪里找到他们所代表的意思?

网友:
你要研究这些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做科研有用。

网友:
在Hspice manual中,可以找到专门讲MOS model的章节,对每个不同的level,各参数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对,我在TSMC的manual中就看到过

网友:
如果有smic 的document就可以看到了。
XTI = 3
TCV = -9.3E-4
TRS = 1.62E-3

你这个应该是diode  mode的一些温度系数 应该在hspice的manul里 diode level=1 的model中 有解释。

网友(2020-04-08):
thanks for ur sharing

网友(2020-11-09):
参考hspice level 54 (BSIM 4V4.5). 一般smic 的spice manual document中有专门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