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connect ports to P/G"问题

楼主(2011-07-21):
各位好!
小弟最近在学astro,现遇到一个问题一直都没找到答案,恳请各位高手赐教。
就是在用connect ports to P/G建立电源地的逻辑连接时,主窗口会提示“connect 0 ports to net(VDD) through pattern VDD”和"connect 0 ports to the child nets",以至于在后面通过PreRoute=>Standard Cells建立标准单元和电源地的物理连接时毫无反应。
这两步的设置都是按资料说明去设的,不可能有问题呀。不知是哪儿出了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觉得问题应该在这里,在你Verilog In的这一步,应该加上Global Net Name VDD VSS,不妨检查一下有没有做这一步。

网友:
1、请确认你再verilog in的时候定义的Net name for 1'b1 VDD
2、确认你的std cell中的power 的名称叫 VDD,是否在connect p/g 时候填入 Port Pattern中填对了

差不多就这两种情况

网友(2014-05-29):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  我已经加上 Global Net Name VDD VSS 这一步了

结果还是报  connected 0 ports to the child nets

求各位指点 谢谢

网友:
最近换了工作,新公司没人做数字layout 只有自己硬着头皮弄
以前也接触过astro 但具体流程和需要的库文件 以前的公司都是现成的  安装文档流程自己只是初步跑了下astro 确认下没有时序问题  再交给后端人员走详细的layout

所以现在自己真正的要layout出来流片遇到的麻烦事情很多
1、库的问题
    找了下TSMC018 的后端库文件,milkyway 里面却是有CEl   FRAM  LM 等文件夹  还有个.tf文件,这不是这些库文件就够了,网上查了半天说这些文件就包括了std cell  IO PAD 和宏单元定义,但流程中包括PAD FILLER 这一步,在CEL文件夹里面找到有FILL1:1  但我把该文件加进去了 说打不开该文件
2、网表文件打散问题
    我DC综合输出的网表 是层次化的,说是要用netlist_in>expansion来打散  但我安装操作做了,报告说expansion fail
3、电源地问题
    我也安装规范将电源地 设置了 Global Net Name VDD VSS  步骤  当执行connect posts to p/g时 报告说“connect 74 ports to ** through VDD,connect 0 ports to the child nets”
     child nets 是设计内部信号吗  为什么没连接上

以上的错误报告 导致astro 无法进一步的走下去  求高人指点啊

流片时间在即   谢谢各位不辞令教!

网友:
赶紧学icc,edi吧,astro没多少人记得怎么用了,都

网友(2014-07-03):
什么库,和库有关,不一定全是VDD和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