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画gm曲线

楼主(2011-07-21):
怎么画一个纵轴是gm(跨导),横纵是Vds的曲线呢?
求教~~

另外cadence里面的求导是怎么表示呢?
我知道deriv(Id)是对Id的导数,可是怎么设置Id对Vds或者是Vgs求导呢?

另外,gds是什么参数呢?

先谢谢了!

网友:
用计算器里边的op把gm放在output里,然后做参数扫描

网友(点评):
这个出来的gm是一个值,不是一条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i can't see "op" in calculator ,can you interpret it more carefully?? thx~

网友B:
1、DC扫描,再print出gm,在PC端绘图吧,cadence里不清楚;
2、tran仿真是dI/dt,那做DC(Vds)扫描,再deriv的时候就是不是dI/dVds了呢?

网友:
HSPICE 可以畫出來嗎 ?

一般是scan  vds vs id

gm 就沒 scan過

网友:
在output里面输出gm,然后parameter analyse对Vds进行处理

网友A:
电路里,要把漏的电源dc值设置成变量,比如叫vds,
计算器,info标签,点op,然后点管子,在op窗口点list,选gm,然后把这个公式弄到ADE的outputs那里;
ADE,设置dc仿真,tools->prarmetric Analysis, 设置扫描vds, analysis -> start 就出来你要的曲线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不过刚开始我没有保持dc op点,现在好了,感谢!

网友(2011-09-12):
eetop.cn_How To Plot Transconductance.pdf (208.49 KB , 下载次数: 620 )

看我附件。其实也是从eetop上弄下来的。但是我找不到原址就贴我的上来了。
用这个办法也能画轨到轨的gm哦~~而且和拉扎维书上的一样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点了info后在点管子,那个list就变成none了,这个要怎么设置吗?谢谢

网友(2011-12-09):
回复 网友A:
冒昧的问下,我按这个方法做了,可是什么都plot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呀,跑完之后窗口也不谈出来?非常感谢不吝教导。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这个是我之前在论坛上看到,说的很清楚

eetop.cn_How To Plot Transconductance.pdf

网友(2012-04-16):
回复 网友A:

    受用,感谢

网友(2012-08-14):
还跑参数仿真才会出来
用DC里面的variable扫描是跑不出来的

网友(2013-07-22):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2013-09-27):
回复 网友C:

    看看

网友(2014-04-15):
谢谢,好东东啊!

网友(2014-05-26):
回复 网友C:
太神奇了,有用,多谢了!

网友(2014-08-09):
回复 网友C:

   谢谢11楼。我来看一下如何使用calculator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哦!我下载了看一下

网友(2014-09-26):
cadence 的会直接打印gm,其算法是这样的:在计算dc点的时候,需要进行迭代计算,对收敛前2个点(电压、电流)求微分而得;电流精度一般为10-9ppm

网友(2014-11-19):
回复 网友A:
Thanks very much

网友(2015-12-17):
正需要这个,下来学习下!

网友(2016-01-21):
对于整体的OTA,如何仿真Gm随频率变化的图呀?

网友(2017-05-31):
正要用,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
gds就是交流电阻ro的倒数

网友(2017-09-29):
为什么我设置好仿真 运行的时候提示无法打开saveop.scs这个文件啊

网友:
终于搞定了~

网友(2019-11-22):
引用 网友A:
电路里,要把漏的电源dc值设置成变量,比如叫vds,
计算器,info标签,点op,然后点管子,在op窗口点list, ...

谢谢,回复的很详细,图一下子就出来啦

网友(2024-09-27):
引用 网友B:
1、DC扫描,再print出gm,在PC端绘图吧,cadence里不清楚;
2、tran仿真是dI/dt,那做DC(Vds)扫描,再deri ...

大佬,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