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wer ring

楼主(2011-07-22):
我现在在计划POWER ring的宽带,这个有经验值吗?另外我在书上看到有一些公式要用到工艺库的电流密度,这个值在哪得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概是1um可以走1mA电流,估计你的电路的电流,然后比它略大就行了.
当然如果有位置,也可以宽一些.

网友:
两方面考虑:
1) EM
2) IR drop

网友:
什么工艺的

基本上看经验, power做到无法忍受为止,有时候确实是这样的

EM/IR-Drop分析就是求个安心,

理论计算基本不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没有 Redhawk这样的专业软件做IR drop  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
synopsys 's  AstroRail,  PrimeRail

cadence's  EPS , voltageStorm

magma's  blastrail ,  quartsrail ,
also c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