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陈版主,各位大侠:帮一下忙啊:下面的sdc文件写的对不对啊?

楼主(2011-07-22):
第一次学习用soc encounter做P&R时,生成的SDF文件在后仿出现errors
步骤:

按照上面的步骤的说法,执行了(1)(2)(3)(4)步,
第(1)步是

第(2)步见上面的流程图

第(3)步是

第(4)步见上面的流程图

后仿出现的errors:
# ** Error: (vsim-SDF-3262) D:/test_for_ph/HJ2SY_14A_TOP_20110721_pm.sdf(5893):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D:/test_for_ph/HJ2SY_14A_TOP_20110721_pm.sdf(5919):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D:/test_for_ph/HJ2SY_14A_TOP_20110721_pm.sdf(5961):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D:/test_for_ph/HJ2SY_14A_TOP_20110721_pm.sdf(5981):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 ** Error: (vsim-SDF-3262) D:/test_for_ph/HJ2SY_14A_TOP_20110721_pm.sdf(5999): 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基本上是相同的errors
是不是第(1)(3)步都是默认设置,所以出错了啊?
还是需要在上面四步中设置一下选项啊?
或者是其他步骤的操作不对,引起了这一步骤生成的.sdf文件不对啊?

附上sdc文件,是不是要注销很多语句行啊?
###################################################################
set sdc_version 1.7
set_units -time ns -resistance kOhm -capacitance pF -voltage V -current mA
set_wire_load_mode enclosed
set_max_fanout 30 [current_design]
set_max_transition 1 [current_design]
set_max_area 0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INVX2M -library ss_1v62_125c [get_ports I_por]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INVX2M -library ss_1v62_125c [get_ports I_din]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INVX2M -library ss_1v62_125c [get_ports I_clk]
set_load -pin_load 0 [get_ports O_decode_en]
set_load -pin_load 0 [get_ports O_decode_en_dly]
set_load -pin_load 0 [get_ports O_dout]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get_ports I_por]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get_ports I_clk]
create_clock [get_ports I_clk] -name I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set_clock_latency 3  [get_clocks I_clk]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ee_inter/I_ck2]  -name SY01/dig_hj2sy/u_ee_inter/I_ck2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set_clock_latency 3  [get_clocks SY01/dig_hj2sy/u_ee_inter/I_ck2]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rf_pre/I_clock]  -name SY01/dig_hj2sy/u_rf_pre/I_cloc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set_clock_latency 3  [get_clocks SY01/dig_hj2sy/u_rf_pre/I_clock]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I_rf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rf_inter/I_rf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set_clock_latency 3  [get_clock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I_rf_clk]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data_pre/I_bit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data_pre/I_bit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set_clock_latency 3  [get_clocks SY01/dig_hj2sy/u_data_pre/I_bit_clk]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data_pre/I_ck128]  -name SY01/dig_hj2sy/u_data_pre/I_ck128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data_pre/I_ck16]  -name SY01/dig_hj2sy/u_data_pre/I_ck16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ctrl_clk/I_ck2]  -name SY01/dig_hj2sy/u_ctrl_clk/I_ck2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picc_state/I_bit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picc_state/I_bit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cmd_par_dec/I_bit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cmd_par_dec/I_bit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cmd_state/I_bit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cmd_state/I_bit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main_ctrl/I_ac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main_ctrl/I_ac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main_ctrl/I_bit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main_ctrl/I_bit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ee_inter/I_rf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ee_inter/I_rf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set_clock_latency 3  [get_clocks SY01/dig_hj2sy/u_ee_inter/I_rf_clk]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ee_inter/I_bit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ee_inter/I_bit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parity/I_parity_inclk]  -name SY01/dig_hj2sy/u_parity/I_parity_in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crc/I_crc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crc/I_crc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set_clock_latency 3  [get_clocks SY01/dig_hj2sy/u_crc/I_crc_clk]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crypt/I_m1crypt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crypt/I_m1crypt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access/I_ac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access/I_ac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err_op/I_ck2]  -name SY01/dig_hj2sy/u_err_op/I_ck2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err_op/I_bit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err_op/I_bit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ee_buf/I_buf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ee_buf/I_buf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set_clock_latency 3  [get_clocks SY01/dig_hj2sy/u_ee_buf/I_buf_clk]
create_clock [get_pins SY01/dig_hj2sy/u_uid_comp/I_uidcomp_clk]  -name SY01/dig_hj2sy/u_uid_comp/I_uidcomp_clk  -period 60  -waveform {0 30}
set_clock_latency 3  [get_clocks SY01/dig_hj2sy/u_uid_comp/I_uidcomp_clk]
set_input_delay -clock I_clk  -max 16  [get_ports I_clk]
set_input_delay -clock I_clk  -min 4  [get_ports I_clk]
set_input_delay -clock I_clk  -max 16  [get_ports I_por]
set_input_delay -clock I_clk  -min 4  [get_ports I_por]
set_output_delay -clock I_clk  -max 16  [get_ports O_decode_en]
set_output_delay -clock I_clk  -min 4  [get_ports O_decode_en]
set_output_delay -clock I_clk  -max 16  [get_ports O_decode_en_dly]
set_output_delay -clock I_clk  -min 4  [get_ports O_decode_en_dly]
set_output_delay -clock I_clk  -max 16  [get_ports O_dout]
set_output_delay -clock I_clk  -min 4  [get_ports O_dout]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pre/O_decode_en_reg] -from   \
CK -to Q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pre/O_por_reg] -from SN -to Q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pre/O_por_reg] -from SN -to QN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O_in_en_reg] -from CKN \
-to QN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O_in_en_reg] -from CKN \
-to SN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O_in_en_reg] -from CKN \
-to RN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O_in_en_reg] -from CKN \
-to Q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in_en_d128_reg] -from  \
CKN -to Q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in_en_d128_reg] -from  \
CKN -to SN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in_en_d128_reg] -from  \
CKN -to RN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in_en_d128_reg] -from  \
CKN -to QN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ck64_reg] -from CK -to Q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ck2_reg] -from CK -to Q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ck16_reg] -from CK -to Q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ck16_reg] -from CK -to \
RN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rf_inter/ck16_reg] -from CK -to \
QN
set_disable_timing [get_cells SY01/dig_hj2sy/u_ctrl_clk/U21] -from A -to Y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出问题了,反标出现问题,类似下面的错误
SDFA Error: Could not find path C to Y in instance tst_dsm.dsm_pr_ins.U6
还不知道怎么改.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我的是encounter 9.1
和搜到的教程都不太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encounter很老,好像是6.1的

你有教材?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的资料是在eetop上下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你贴的图差不多,我在网上看到的.
基于hejian18工艺的SOC Ecounter数字版图设计流程
http://www.docin.com/p-158910271.html
它这个版本和我的也不一样.
弄的我现在都不知道得到的版图对不对.
我听说有的只输出spef做STA,然后导出sdf文件做后防
反正乱乱的,
跟你一起学习吧.

网友:
encounter出def
starRC读入,出SPEF
PT读入,出SDF,供后仿

网友:
那个error不是说sdc没找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能用encounter直接输出的sdf文件后仿呢?
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想signoff的话,你就得用标准流程,不然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帮写个标准流程吧,以及每步用的谁家的工具.
我大概说说我的情况

1.verilog 代码;产生*.v给DC;
2. DC 综合,生成*_syn.v 和*.sdc给encounter
3.encounter布局布线,生成*_pr.v,*.gds2,
4.formility, primitime, verilog simu.
具体说说encounter和它之后的每一步吧.
    我现在可以做formility,
    verilog simu. 反标文件有问题
    primtime还没用过,准备去学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觉得是我的.sdc文件不对啊。
有没有哪个大侠有关于写.sdc文件的资料啊?
非常感谢!

另外,第三步是不是没选FE-DC 或者是 SignalStorm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各位大侠帮一下忙啊!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用5#的方法做的,但用你的方法做的话,  不应该把ideal clock 选项打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要把: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get_ports I_por]
#set_ideal_network -no_propagate  [get_ports I_clk]

注消掉吗?

但是改了之后,还是不行啊?

网友:
想问个问题,ICC和Encounter的区别在哪?
用哪个作数字后端比较流行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要把

中 ideal clock 选项关掉。再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要把第一个图中 ideal clock 选项关掉。再试试!

网友:
SDC是DC吐出来的, constraint不需要PR人来写啊, 找前端人要即可。

网友:
about ICC and encounter .depend on the flow you depend on!  encounter perhaps can't do LVS .

网友(2011-11-04):
综合之后.sdc文件里很多约束encounter都是不兼容的,比如面积,线负载。。。具体的可以参考user guide,上面列的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网友(2013-08-22):
回复 网友D:

    能告诉是DC的UG,还是Encounter的ug的那部分,有这些说明吗?

网友(2014-12-26):
3262错误还是没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