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FPGA Stratix III LAB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1-07-22):
大家好,

我修改了好多次我的设计,ALUT和register的数目都够了,但是软件提示LAB数量不够,设计还是不能fit。
请大家看下我的资源使用报告,究竟怎样才能减少LAB的使用数目?

我简单查了一下资料,好像Altera FPGA里面一个LAB里面有10个ALM,每个ALM又有两个register和ALUT,现在
我的设计register和ALUT的数目貌似都在device提供的数目以下(刚好足够),但是可能由于一些考虑,工具不能完全利用每个
LAB里面的所有ALM或者每个ALM里面的多有register和ALUT,所以会报错。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理解。

+--------------------------------------------------------------------------------------------------------------------------------------------------------------------------------------------------------+
; Fitter Resource Usage Summary                                                                                                    ;
+-----------------------------------------------------------------------------------+--------------------------------------------------------------------------------------------------------------------+
; Resource                                                                          ; Usage                                                                                                    ;
+-----------------------------------------------------------------------------------+--------------------------------------------------------------------------------------------------------------------+
; ALUTs Used                                                                        ; 34,048 / 38,000 ( 90 % )                                                                                           ;
;     -- Combinational ALUTs                                                        ; 33,354 / 38,000 ( 88 % )                                                                                           ;
;     -- Memory ALUTs                                                               ; 554 / 19,000 ( 3 % )                                                                                               ;
;     -- LUT_REGs                                                                   ; 140 / 38,000 ( < 1 % )                                                                                             ;
; Dedicated logic registers                                                         ; 37,216 / 38,000 ( 98 % )                                                                                           ;
;                                                                                   ;                                                                                                    ;
; Combinational ALUT usage by number of inputs                                      ;                                                                                                    ;
;     -- 7 input functions                                                          ; 278                                                                                                    ;
;     -- 6 input functions                                                          ; 3317                                                                                                    ;
;     -- 5 input functions                                                          ; 9024                                                                                                    ;
;     -- 4 input functions                                                          ; 4703                                                                                                    ;
;     -- <=3 input functions                                                        ; 16032                                                                                                    ;
;                                                                                   ;                                                                                                    ;
; Combinational ALUTs by mode                                                       ;                                                                                                    ;
;     -- normal mode                                                                ; 25868                                                                                                    ;
;     -- extended LUT mode                                                          ; 278                                                                                                    ;
;     -- arithmetic mode                                                            ; 6630                                                                                                    ;
;     -- shared arithmetic mode                                                     ; 578                                                                                                    ;
;                                                                                   ;                                                                                                    ;
; Logic utilization                                                                 ; 44,900 / 38,000 ( 118 % )                                                                                          ;
;     -- Difficulty Clustering Design                                               ; No-Fit                                                                                                    ;
;     -- Combinational ALUT/register pairs used in final Placement                  ; 41800                                                                                                    ;
;         -- Combinational with no register                                         ; 4584                                                                                                    ;
;         -- Register only                                                          ; 7752                                                                                                    ;
;         -- Combinational with a register                                          ; 29464                                                                                                    ;
;     -- Estimated pairs recoverable by pairing ALUTs and registers as design grows ; -496                                                                                                    ;
;     -- Estimated Combinational ALUT/register pairs unavailable                    ; 3596                                                                                                    ;
;         -- Unavailable due to Memory LAB use                                      ; 606                                                                                                    ;
;         -- Unavailable due to unpartnered 7 LUTs                                  ; 237                                                                                                    ;
;         -- Unavailable due to unpartnered 6 LUTs                                  ; 1334                                                                                                    ;
;         -- Unavailable due to unpartnered 5 LUTs                                  ; 406                                                                                                    ;
;         -- Unavailable due to LAB-wide signal conflicts                           ; 158                                                                                                    ;
;         -- Unavailable due to LAB input limits                                    ; 64                                                                                                    ;
;         -- Unavailable due to location constrained logic                          ; 6                                                                                                    ;
;                                                                                   ;                                                                                                    ;
; Total registers*                                                                  ; 37752                                                                                                    ;
;     -- Dedicated logic registers                                                  ; 37,216 / 38,000 ( 98 % )                                                                                           ;
;     -- I/O registers                                                              ; 396 / 2,752 ( 14 % )                                                                                               ;
;     -- LUT_REGs                                                                   ; 140                                                                                                    ;
;                                                                                   ;                                                                                                    ;
; Memory LAB cells by mode                                                          ;                                                                                                    ;
;     -- 64-address deep                                                            ; 0                                                                                                    ;
;     -- 32-address deep                                                            ; 554                                                                                                    ;
;                                                                                   ;                                                                                                    ;
; ALMs:  partially or completely used                                               ; 22,006 / 19,000 ( 116 % )                                                                                          ;
;                                                                                   ;                                                                                                    ;
; Total LABs:  partially or completely used                                         ; 2,245 / 1,900 ( 118 % )                                                                                            ;
;     -- Logic LABs                                                                 ; 2,187 / 2,245 ( 97 % )                                                                                             ;
;     -- Memory LABs                                                                ; 58 / 2,245 ( 3 % )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资源被用的差不多了,没有布线资源了,当然不能fit。
不过你的设计比较怪啊,寄存器资源占了不到1%,剩下的寄存器资源都是时序优化出来的。。。

估计需要修改的东西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