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ICC中如何将port的属性从signal改成power

楼主(2011-07-22):
如题。
原因是没看.v文件,直接在ICC中creat出一组power net。
后来verilog out时候才发现多出两个net  VDD,VSS

网友:
可以remove_net  啊,

如果改属性, Set_attr $xxx route_type signal

楼主:
貌似楼上的方法没用啊!

网友:
create_port -direction inout VDD
connect_net [get_nets -all VDD] [get_ports -all VD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不需要再creat一个port了。
    .v中已经包含了DVDD,和DVSS了。
   我是想将之前creat的一组power net 移除
  然后将以前连在VDD和VSS上的所有节点再重新连到DVDD,DVSS上面
  所以我有做remove net和disconnect net的动作将VDD VSS和std cell的PG断开。
  然后再将std cell的PG连到DVDD,DVSS上,但是tool老是说DVDD,和DVSS是 signal而不是power的属性。

网友:
那么verilog中应该是
supply1 DVDD;
supply0 DVSS;

在icc中
set_app_var  mw_logic1_net DVDD;
set_app_var  mw_logic0_net DVSS;

derive_pg_conn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