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的问题

楼主(2011-07-22):
ICC中gloal route cell 是什么意思呢?望指教。

网友:
应该是global routing 的最小单元,这个单元的可以是固定值,也可以设置为工具自动调整.
GRC被用来衡量congestion, 如一个GRC需要走10条线,但其大小限定最多只能走8条线,这时就有congestion( overflow 为2)

网友:
就是global route的最小单位,

也叫 GRU ,  u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