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虾们

楼主(2011-07-22):
求教各位大大:扩展电压MOS,高压MOS,功率MOSDMOS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范围。。。

网友A:
我來試試看,還請各位可以指教

一般來說,高壓MOS就是可以耐高電壓的MOS,結構可能與一般傳統MOS不同,耐壓的範圍依照FOUNDERY廠提供之DVICE而定,一般來說NTYPE有NLD,PTYPE有PA。

功率MOS我不太確定,應該指的是在定電壓下可以流過大電流(P=VI),耐受高功率之mos,此類型mos最重要的應該是它Rds(on)的值,值越小越好,代表產生及散佚的熱能越少。

DMOS則為一種與CMOS結構相似卻不同之元件,你說的HVMOS及功率MOS應該都是DMOS,多用於driving,相較之下不適合作為logic (因為實在太大了,logic通常用CMOS做)

而目前的趨勢是將BJT, CMOS, DMOS做在同一片CHIP上,也就是hv bcd 製程,
有興趣可以就bcd製程收尋一些資料看看

有錯誤煩請指正

网友:
1,扩展电压MOS和高压MOS可以统称为HV Device,这种器件的为了达到较高的工作电压,所以会在工艺上多加一些Mask,提高其工作电压,但是这种器件的size会比较大,Rdson也会比较大
2,功率MOS,对于integrated power mos,我们通常习惯将尺寸比较大的mos管称为功率MOS,它的工作电流会比较大,所以为了减小MOS本身的功率损耗提高系统的效率会尽量将其的Rdson做的小些,所以size会比较大
3,DMOS通常都是HV device,尽管扩展电压MOS和高压MOS能够耐高压,但是其Rdson不太理想,所以DMOS是在HV MOS的基础上设计出来既能耐高压,Rdson又比较小的器件。这种器件以LNDMOS为例,它的沟道长度是通过pwell和source端的N+横向扩散的差值决定的,但是这种器件用到mask会比较多,所以工艺价格也是比较高的

拙见而已,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
1,2楼说得不错了~

网友:
高手领教了

网友(2024-02-21):
引用 网友A:
我來試試看,還請各位可以指教

一般來說,高壓MOS就是可以耐高電壓的MOS,結構可能與一般傳統MOS不同,耐 ...

所以说IC+MOS二合一封装  和  集成在单个die,哪个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