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不能自动刷新

楼主(2011-07-22):
首先画一个电路,设置好参数
开ADE
设置好仿真类型和范围,点netlist and run。正常
修改仿真类型和范围,点netlist and run,发现仿真结果并没有变化,仔细检查后发现ADE不能自动刷新。
有两种解决办法,一个在“simulation”下点击一下“stop”,下一次肯定就重新仿真,另一个,重开ADE。

求助,我同学都没出现这种情况。

注:我用一个很简单的RC低通电路做测试。

网友:
能点stop应该是正在仿吧?

网友:
ok i am Mortez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嘛不会吧~一个简单电路不能仿那么久吧。而且结果已经出来了,说是仿真成功的啊~~

网友:
别仿真文件夹删除了 在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没弄懂您的意思~~

网友(2011-08-24):
回复 楼主: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将因为在ADE中将仿真菜单显示在画图界面,再从画图界面上进行仿真和取值导致的。可能是仿真软件的一个bug。如果你在ADE中仿真也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仿真软件没装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重装虚拟机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4.6  用VMware Workstation 自动装(自动装会将大部分存储空间非配给/home),在用户目录下存放ic5141 和MMSIM61于是问题解决了。
前面出现这样的问题似乎是我手动安装(主要空间分配给根目录/)。把ic5141安装在根目录下。
总之是解决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