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生成问题

楼主(2011-07-22):
怎么从50mhz 生成162mhz  vga显示的时候用到的

网友:
FPGA可以调时钟模块来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生成不了162的。。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在具体点的吗?谢谢

网友:
锁相环都不能?
不会吧

网友:
锁相环串联

网友:
fpga中两个DCM级联起来,第一个3倍频,第二个进行小数分频,乘以27,除以25,可以试下,不能保证一定行。

网友:
对于PLL,应该哪样的频率都可以生成吧?只是如果是整数倍或简单的*m/n,这样生成时钟精确度更高些。
也许存在个调整能力问题,可试着LS的方法看看。

网友:
精度问题,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