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AC COUPLING CAPACITOR摆放位置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1-07-22):
目前有放置在源端和终端两种方式,求教其对耦合电路的影响[52RD

楼主:
pecl ac source couple

pecl ac source couple

cml ac terminal couple

cml ac terminal couple

看起来是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补图.

网友:
两种效果应该差不多。有时会考虑直流的安全性。比如第一种情形,DC(VCC-R2)分量存在于整个传输线。如果有短路(比如在背板或者长线场合),会造成传输线,电阻,或者电源的损害。

楼主(2011-08-25):
感谢楼上的回复,但为何在上图中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pecl电路和cml的接受电路发送电路的抗压能力有区别?

网友(2011-10-13):
一般来说, AC couple Cap主要是阻档直流的通过,避免AC讯号受直流影响而产生电位偏移(DC offset),
所以不管放在Source 端或 Receive 端都可以,并无特别的限制,不过通常都会放在Source端比较多.

至于,您所提到的,为什么图二会放置在Receive端?
有些device为了增强其电容性, 会将AC Couple Cap放在接近接收端,以增强Host 对device的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