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些route的技巧

楼主(2011-07-22):
绕线绕不下去了,总是100多个viols

芯片是4层metal,绕线区域是个长方形(700*250),看到报告中M3拥塞很厉害,而M4线很少

大家有什么建议呀

网友:
看看利用率, 4层金属布线很少的,什么工艺

调整floorplan,  长方形本来就不适合布线,最好用 方形的

横向容易出violation,   扩大size,

楼主:
如果能随意调整size和形状,就好办咯。因为芯片中用了一个大的IP,面积占了近一半。而芯片四个角上都有PAD。这样一来,数字和模拟都被挤到狭长的区域。模拟的形状更怪,L形区域

0.18um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某层的走线方向?

网友:
看用什么工具,icc里面用set_route_guide 设置一下。encounter用类似的命令吧,man一下。

网友:
可以设定那一区域的布局密度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成250*700的,进行绕线试试

最后整体调用的时候rotat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