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 doesn't have hierarchy preservation

楼主(2011-07-22):
ICC使用时,重新打开design library,然后打开layout,然后打开之前保存的design,就报这个错,求问是怎么回事亚

网友:
rebuild_mw_lib   XXX

多link几次,

实在不行可能是icc、astro版本问题

楼主:
   重新建是没得问题,就是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原因时什么?

网友:
astro中,cell添加了filler cell 后,再重新打开时会出现这个问题,只要修正一下就好了。还有要release 的数据最好有两个版图,唯一差异是filler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