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的电感到底该选哪种类型的

楼主(2011-07-22):
DC-DC中的电感到底该选哪种类型的?Choke Coil , Common Mode Line Filter ,Power ?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看一下这颗DC-DC料的Datasheet不就知道了吗???

如果这个颗料的DC-DC上没有写明,你可以看一下台湾或者大公司相同规格的Datasheet,一般都会给出推荐使用的电感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