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congestion map"问题

楼主(2011-07-22):
各位大侠,小弟刚学astro,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标准单元放入后display congestion map,随后在core的左侧和下侧出现的柱状图具体代表什么含义?是不是任意一个柱状图的值大于1就表示布不通呀?
2.所有柱状图的值都小于1的话是不是就不用search and refine了?好像当柱状图的值大于1时执行search and refine也没看到啥效果呀?
请高手点拨。谢谢。

网友:
图也就是看下, 关键看detail route的结果

congestion map越花,说明越严重,

但是多严重布线通不过还没有定论, 有时候有估计错误的时候

反正以最后的routing为主,

网友:
你所说的柱状图是代表估计的连线数量多少的 柱状图很小 代表连线少 Cell放置很松弛    柱状图很小是代表空隙很多  Search  And Refine执行的Effort小  看不出明显结果          仅供参考

楼主:
难道即使所有柱状图的值都小于1,最后也有可能布不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