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ELC,log显示找不到文件libeh_sh.so(spectre)

楼主(2011-07-23):
初次学习ELC,db_spice后,生成的*.ls文件有这么一句:

Warning from spectre.
    WARNING (SPECTRE-8511): Error in opening shared object:libeh_sh.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imulate fail。请问用过此软件的兄弟,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像这种lib*.so文件找不到的情况会不会影响软件的使用呢?

网友(2013-01-23):
同问,请解决了此问题的大侠赐教啊

网友:
原来你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你说是安装的问题,可是具体要怎么改呢?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