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查看门的数量

楼主(2011-07-23):
最近编一个类8051的IP核,功能很精简,要求在10000门左右,现在编了一些仿真问题不大,想请问各位,哪些软件可以给出用了多少门的信息呢?怎么查看?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先综合出来,大体看看门数不就行了么?

网友:
QUARTUS 或是ISE综合下,应该就会有用了多少资源的提示

网友:
DC综合后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首先需要弄明白gate是怎么来衡量的。将一个nand(与非门)或者一个nor(或非门)的面积,作为一个门的衡量标准,一般选工艺库里面驱动最小的那个cell

网友:
FPGA中应该没有门数这种说法。可以用DC综合得出面积,一般选NAND2x1的面积做标准,两者相除得到估计的门数(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