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1)

楼主(2011-07-23):
picture is a block design.

1) how many timing path?
2)after placement, the worst setup and hold slacks are all 0ns.next building clock tree. Assume the tree is balanced and theinsertion delay is 0.2ns in WC, 0.1ns in BC. Then checking timingagain. Is there any timing violation? how many and how muchviolations there is? is it real? how to fix it?

上图是一个block (不是chip),问
1)有多少timing path
2)place之后,假设setup和hold都正好为0ns,然后插入时钟树,树的完全平衡的,WC的时钟树insertiondelay是0.2ns,BC的insertion delay是0.1ns,这时做STA,会看到timingviolation吗?有多少条violation,各违反了多少ns?他们是真的吗?如何解决?

难度:4

网友:
对于我这种新人来说就更加有难度了

网友:
有4条timing path
CTS后setup  在reg2out path 有violation
         hold     在in2reg上有violation
但是这些violation是假的。需要调整input output的约束。

楼主:
各有多大的violation?
如何调整?

网友:
如果IO部分是由real clock来constraint的,在做完CTS之后用update_clock_latency 而不是set-propagated_clock,如果是virtual clock constraint IO,那就得先设set_latency_adjustment_options -from clk -to Virtual clk,再update_clock_latency

楼主:
如果IO部分是由real clock来constraint的,在做完CTS之后用update_clock_latency 而不是set-propagated_clock,如果是virtual clock constraint IO,那就得先设set_latency_adjustment_options -from clk -to Virtual clk,再update_clock_latency
引用 网友A:

没有试过你说的方法,不敢说对错

这是一道由浅入深的问题,第一问很简单,答错的话,后面就不用问了
CTS后,是否有违法,违法多少,是中等难度的问题,答对的话,说明有block level P&R的经验
如何修复违法是有些难度的问题,
简单的回答是在input delay上加clock insertion delay的值,在output delay上减去clock insertion delay的值
但是当有上千个input和output port时,做起来比较麻烦,
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想到了,就是满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input_delay -network_latency_included,
    set_output_delay -network_latency_included,
    对吗,陈版主?

楼主:
那个简单的办法是:

设一个虚拟时钟,与clk同频同相,
把所有input,output delay都指定到那个虚拟时钟上,CTS后,只要在虚拟时钟上加上(BC 0.1 WC 0.2)的latency就好了

楼主:
记得的后端面试题目就这么多了,
现在已经开始在新的公司打工,以后遇到问题,再同大家分享

网友:
    结束了?
谢谢陈大无私分享,也祝今后工作顺利哈!

网友:
WC下 setup/hold WNS -0.2
BC下 setup/hold WNS -0.1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我在第二问有些不大理解,我那个方法你可以试试,在block level很好用的.
    我不理解的地方是:在place之后,in和out那俩timing  path,能同时满足setup和hold 为0ns么?当in 的setup为0的时候,hold是不是很明显的差了一个cycle?如果那个假设能成立的话,我能想到的就只有一个办法:把input delay 和output delay的min 都设为0, 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情况能实现?多多指教哈.

楼主:
那是为了简化问题,假设的一个理想条件

网友:
这个我没记错的话是set_input_delay 和set_output_delay的问题。里面有个选项就是-clock 和 -include_latency(我没记错的话),意思是定义这个port相关的时钟时是否包含它的latency。这个题目考的就这个概念吧。

网友(2011-08-31):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到好多知识!

网友:
可以详细说说为啥是reg2out是setup violation? 而in2reg是hold violation?
还有setup violation=0.2;setup violation=0.1是怎么得来的吗?
谢谢!!

网友:
那个大哥帮说说!!

网友(2012-02-22):
如果IO部分是由real clock来constraint的,在做完CTS之后用update_clock_latency 而不是set-propagated_cloc ...
引用 网友A:

    lz1920,你好,请教你的这个解决办法,
1 为什么在real clock constraint io的时候,update_clock_latency之后,就不设置set_propagated_clock, 如果设置了会怎么样?
2 同样的情况,用virtual clock constraint io的时候,update_clock_latency只有,也不需要设置propagated_clock吗?
     谢谢先。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可能是我bc_wc和mcmm的概念有点混乱,我想请问一下,在bc_wc模式下,wc corner就不考虑hold的check吗?

网友(2013-04-08):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insertion delay是由于插在clock path上的delay导致的latency,目的是cts为了min skew,那么,在clk port插入的delay使得clock path相对于data path整体延时了insertion delay,这样的话,由于datapath不变,相对来说,in2reg clockpath被“拉伸”了,相对而言,hold vio, reg2out clockpath被“压缩”了,setup vio. reg2reg没变化。在外部约束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原来place之后做平的setup, hold在经过cts后,做sta会有vios。所以,前面的老师会提出解决办法:input_delay+delay,output_delay-insertion delay。

input_delay

input_delay

input_delay

output_delay

output_delay

output_delay
计算hold vio是bc,所以是-0.1ns,setup vio是wc,所以是-0.2ns。

网友(2013-05-26):
修改virtusl clock的uncertainty -setup/hol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问下,如何在PT中实现你说的这样的功能?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都是-0.2啊

网友:
是不是都是-0.2  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人新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还望指教1.用WC计算setup,BC计算hold是工具默认的吗?我记得在时钟固定的情况下是要这样算的,在这里我认为setup和hold都应该用WC来计算才对啊
2.in1 to reg2为啥没有hold违例?我觉得这条路径跟in2 to reg1是一样的啊
3.有人说这个违例都是假的是咋回事?为什么可以用虚拟时钟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人新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还望指教1.用WC计算setup,BC计算hold是工具默认的吗?我记得在时钟固定的情况下是要这样算的,在这里我认为setup和hold都应该用WC来计算才对啊
2.in1 to reg2为啥没有hold违例?我觉得这条路径跟in2 to reg1是一样的啊
3.有人说这个违例都是假的是咋回事?为什么可以用虚拟时钟来解决?
####################
对于1,2点请说明你这么认为的理由。
3.简单点说,因为做tree的时候为了保证skew,工具会插入延时,这时工具如果没有update clock latency,对于reg2reg边界条件设置又没有变化,所以工具错误地认为产生了违例,具体请参考26楼,针对假违例我一般update clock latency,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虚拟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点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
2.    reg2reg没违例是因为两个寄存器的时钟都延迟了相同的值?in1 to reg2路径因为reg2时钟的延迟,也被拉伸啊。。。为什么没违例?

3.    这个违例可以通过重置输入输出延迟来消除,所以是假的?

网友:
in2reg时报的datapath走过的clockpath为ideal, 但clockpath和内部一样计算,所以有hold violation. out2reg时datapath要走过clockpath,但我看tool也只计算了reg to output 那段delay. 总之用virtual clock 什么情况下都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第一点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
2.    reg2reg没违例是因为两个寄存器的时钟都延迟了相同的值?in1 to reg2路径因为reg2时钟的延迟,也被拉伸啊。。。为什么没违例?

3.    这个违例可以通过重置输入输出延迟来消除,所以是假的?

###################

1. 其实工程做法是mmmc. 个人理解这一问应该是考察是否了解hold是最快corner下计算,而setup是最慢corner下计算。
2. CTS做tree是在clock path上在clock source到reg之间插buffer,所以data path没动,reg2reg中间的data path当然也没动。实际上边界和reg2reg都没违例。从相对位置来说in1-reg2与in2-reg1都属于边界条件。如果我猜的没错,可能你理解成in2reg是 in2-reg,其实in2reg的2="to",所以你说的没错,in1-reg2也有假违例。
3. 是的,可以参考19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是我看错了  呵呵   太粗心了。。。谢谢你详细的解答

网友(2013-06-25):
学习啦,差距蛮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下 set_latency_adjustment_options -from clk -to Virtual clk 之后,Virtual clk 的latency 和 clk的latency  是什么关系,clk latency 在不同的sink 下具体值也不同。

网友(2013-09-24):
回复 网友C:

膜拜大湿!讲解非常详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否说下你这两个图出自哪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否向您讨教您认为非常好的google search tips??

网友:
回复 网友E:

    Keywords, 看起来等于没说,但事实是这样。

网友(2013-12-21):
两个月前来看,一头雾水;现在来看,懂了60%;希望下次来看,可以懂100%。膜拜众位大神了

网友(2014-11-15):
回复 网友F:
能解释下吗?不太明白啊 insertion delay是插到哪里了呢是 ff1 的时钟上面吧 ( 为了与到达 ff2的时钟保持balance,即没有skew)那这样的话 reg2reg也会有延迟吧? 还有为什么在 reg2out会有延迟呢 额 好对疑问 还望解答啊 多谢啦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被拉伸了可以理解 后面那个被压缩了 不好理解啊 ,并没有说整个clockpath长度是不变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design的外部,发射和接收数据的触发器和design内部用的是同一个时钟吧,那这样的话,对于所说的 reg2out 那外部接收数据的触发器的时钟也有一个insertion delay啊 这么来说 对于reg2out来说 它的整个clockpath长度岂不是没有改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 对于 reg2out 我想了1个多小时 还是不懂 插入insetion delay后,对于design外部的接收端来说,数据来的晚了,但是时钟也来的晚了,那么整体不就是没有影响吗;对于design外部的发射端来说,数据来的和之前一样,不变换,而时钟来的晚了,所以会导致hold违例,这个我懂啦,前面那个还是不懂 ,求指导啊 求指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能否解释下,reg2out这个是怎么回事 求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陈大大,手册上说:Valid startpoints are: input ports and clock pins of synchronous device;Valid endpoints are output portsand data input pins of synchronous devices。
那按上图来说应该有 6 条timing path啊? 难道因为不是chip 所以input和output不是port??
请解释下吧,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问下,为什么是4条timing path,而不是6条呢,

手册上说:Valid startpoints are: input ports and clock pins of synchronous device;Valid endpoints are output portsand data input pins of synchronous devices。
那按上图来说应该有 6 条timing path啊?
input1 to output ,input2 to output这两条不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想问下,为什么是4条timing path,而不是6条呢,

手册上说:Valid startpoints are: input ports and clock pins of synchronous device;Valid endpoints are output portsand data input pins of synchronous devices。
那按上图来说应该有 6 条timing path啊?
input1 to output ,input2 to output这两条不算吗

网友(2015-03-20):
回复 网友C:

   终于看明白额 谢谢 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2016-07-12):
回复 网友H:

   对于外部的时钟来说,没有做tree,时钟没有insert delay,相当于timing path的launch path增加了WC的delay,所以有0.2ns的vio

网友(2017-08-08):
最后一问,满分的答案是什么呢 ?

网友(2019-01-26):
回复 网友C:
不太理解啊, 在in-register这条path上,不考虑set_input constraint 的情况下,在clock path上有insertion delay 插入,实际上你的这条clock path变慢了,那这条in-register path原来就没有vio,现在在clock path变慢的情况下还会冒出setup的vio?菜鸟一枚,请指教

网友(2019-10-21):
多谢分享,以为就此终结,结果后面还有继续的考题。
很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2022-05-04):
收获很多

网友(2023-07-28):
菜鸡表示还是看不太懂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