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 11.04安装 IC5141出现问题,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1-07-23):
在Ubuntu上安装IC5141,出现这个提示,试过搜索X11-fonts,没有下载安装地址,求高人帮助!
X Error of failed request:  BadName (named color or font does not exist)
  Major opcode of failed request:  45 (X_OpenFont)
  Serial number of failed request:  15
  Current serial number in output stream:  30

网友(2013-04-19):
安装75dpi和100dpi可解决问题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90625-1-1.html
解决方法请点击上述链接

网友(2013-11-17):
3楼,yeyujingyue正解~

网友(2014-07-25):
请问下,Ubuntu下使用check hierachy功能会不会导致软件出现segmentation fault或者segmentation error而崩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