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关于reset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07-23):
请问下各位,写时序电路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reset信号?
我刚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分频器,没有reset的时候用testbench仿真一直不成功,加了reset就可以了

刚刚学没几天,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
没复位,初值为不定态,怎么行呢?自己好好看书········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在用之前要先有值,但一般的寄存器不推荐没有RESET信号,如果没有,后面的流程可能有很多麻烦,比如DFT

网友:
根据设计的要求来确定到底需要不需要使用复位信号。
当没有复位信号时,使用force...release强制赋初始值,进行simulation

网友:
你可以在声明语句时赋初值,reg a=0;(不推荐)

网友:
FPGA中进行打拍的话,是可以不带复位值的;其余的,设计时序逻辑电路,建议都带上复位值,否则没有初始的值,无法正常运行的。

好好看看数字电路的书吧,很基础的概念。

网友:
建议加reset!

网友:
reset信号 是根据需要添加的。像简单的 delay信号就可以没有reset信号

网友:
觉得还是需要一个reset信号。

网友:
has a reset is a good coding style...

网友:
不一定,看实际情况,有时候运行中reset受干扰反而很麻烦!

网友:
是需要复位的,系统出错以后,复位可以使所有的寄存器恢复到初值从新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还是加reset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