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电流密度vs跨导的曲线怎么画?

楼主(2011-07-23):
这是课件上的曲线,在cadence里面怎么画呢,如下图,电流的密度即是Ids/W,
另外,左上角的电路图是和这个曲线图匹配的吗?我觉得如果算跨导和电流密度的关系,是不是也可以把Vds的电压固定为1.8v,改变Vgs就可以了?

感谢!

网友:
我画过,可以导出数据,然后用Matlab画。

网友:
求这个课件。。。

网友:
把w设为参数,选定电流做output,做参数扫描

网友:
是否可以共享下课件啊~

网友:
同求该课件啊

网友:
对w参数扫描,仿真后把电流曲线用calculater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流除以电压就可以吧

网友(2012-07-14):
该课件取自于Michael Perrott的本人的网站
http://www.cppsim.com/lectures.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该课件取自于Michael Perrott的本人的网站

   http://www.cppsim.com/lectures.html

网友(2015-08-24):
回复 网友C:
请问从传输特性曲线中导出数据时怎么设置数据的范围和步长呀